三菱PLC如何读取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4-03-10):
三菱PLC如何读取变频器频率

网友A:
485通讯,按照你要使用的变频器手册通讯参数进行编程

网友B:
採用CC-LINK也行喔!~

网友C:
看参数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D:
三菱和三菱的就可以套说明书,和其它的不一定,但可以参考,好比和台达跟说明书的不同

网友E:
PLC加装A/D模块,A/D模块采用集变频器的同步频率输出信号

网友D:
如果发送是17接收就是34,17后面的寄存器就是读出来的

网友F(2014-04-09):
cclink 读写改频率我刚刚做完 需要了解的可以私聊

网友G:
添加通讯模块

网友H:
添加一个485通讯模块这个是最便宜的方法了。不同牌子的变频器的读写地址会不同。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I:
都是高手呀

楼主(2014-06-20):
谢谢大家了!问题已解决!最近较忙,没有及时回复!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