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见标题
各位高手们,请问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2程序部件→程序名的长度有限制么??????????
在上传到PLC时居然有非法字符错误,后来改了程序名就好了(中文名改成英文名就好了.....)!!!!
真他奶奶的恶心!!!!!!!!!!!!!!!!!!!!!!!!!!!!!!!!!!!!!!

我用的版本是1.489p版本的(中文 版)

上述问题各位如何解决的???是在参数里面设置文件寄存器大小么???????????????

楼主:
上述问题各位如何解决的???是在参数里面设置文件寄存器大小么???????????????

网友A:
没法解决,先天缺点

网友B:
● 工作区名、工程名、标题的输入字符数
保存文件夹路径名 + 工作区名 + 工程名的输入字符数的合计应在 200 个字符以内。
标题最多可输入 128 个字符。
  • 下载积分:+1(kiwso) 嗯 ,谢了! 可是我们这 ..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他用的GX WORKS2
    名字都可以好长的???
    截个图给你看看??????????????????

楼主:
    们这里有个日本人他用的GX WORKS2
    名字都可以好长的???
    截个图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