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闲置半年后重新送电却发现变频器面板无显示

楼主(2014-03-10):
一太挤塑机22KW康沃变频器闲置半年后送电准备开机是发现面板无显示。经查电源电压正常!闲置前一切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件坏了?

网友A:
把面板拔了重新插一下?如果在没有反应就得去修了!!!

网友B:
开关电源有故障

网友C:
受潮了,电子产品怕潮湿。

网友D:
可能一些接触端子受潮接触不良,拆散重装一次,不行再去修
工控菜鸟

楼主:
感谢大家!确实是电源板坏了!更换同型号的电源板后变频器正常工作了

网友E:
长期闲置后,再用时,记得先干燥一下,不干燥直接开启,容易三控
三控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