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0):
今天遇到一富士变频器控制一条皮带加减速,这条皮带有高低速,可以正反转,皮带有15种速度,每种速度分别可调(只调一个方向的高速,低速是固定的,而且是采用按钮加减速)。这15种速度的识别是由PLC的4个输出点控制(初步推断,未能查线核实),皮带的正反转及高低速由PLC输出点控制,皮带的加减速用2个按钮控制,这2个按钮分别接到PLC的X123与X124两个输入点上,变频器的控制神就神在这里,加减速由PLC的两个输入点控制,但这组PLC并没有模拟量之类的模块,只是基本的输入输出模块,这个变频器的控制线只有7条(1条公共线,正反转各1条,剩下的4条接在变频器的X1、X2、X3及X4端子上),我看了一下参数设置,变频器的频率信号给定方式设置是“0”

变频器的X1-----X4的设置未改变,

变频器的C5------C19这15段都设有设置频率

变频器按加减速按钮时是可以叠加频率的,即:
当按下加速按钮时,假如刚好是第一种速度,按按钮增加了5HZ,变频器参数C5设置是100HZ,那么它将在这100HZ的基础上叠加5HZ为105HZ,按钮按的时间越长,加的频率越高,而且这个频率可以存储。变频器除了7条控制线、电源线及电机线外,没有通信之类的任何线了。那么这个变频器是如何控制加减速的呢?
疑问:1如果X1------X4不是15种速度的选择信号,那么变频器里的设置为什么又对得上,难道是迷魂战?
2频率给定用按钮,为何参数设置是键盘给定?
3这个加减速是如何控制的?
各位大侠,帮我推断看看。

楼主:
补充文字图片

网友A:
就是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很常见的功能,没什么特别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很常见的功能,没什么特别的呀

说得轻松,请问,高速信号是那一条控制线?加减速指令又是那二条控制线?15段速又是那几条控制线?

网友B:
请提供:F01/C30/E01/E02/E03/E04的参数设置

网友C:
很常见的功能,没什么特别

网友D:
用的是二进制码组合功能(8421)还实现的

网友E:
变频器内部清洁指数很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得轻松,请问,高速信号是那一条控制线?加减速指令又是那二条控制线?15段速又是那几条控制线?

懒得跟你争,我说多段速,信不信由你

网友A:
我所接触过的变频器,改变运行频率,大致有以下几种,用数字操作面板更改,用操作面板上面的模拟电位器更改,使用外接的模拟电位器更改,多段速更改,用通讯的方式更改,从你发的现场接线图来看,只有多段速这种可能。刚刚看了下说明书,这个变频器还有一种用端子直接增减的方式。

网友B:
应该不是多段速,而是用up/down功能;
问题在于楼主描述的15种速度是如何识别、控制的?

网友A:
我觉得是多段速,因为从接线来看用到了X1 x2 x3 x4四个端子,还有正转启动,反转启动两个端子,如果是UP/DOWN 的话,应该不需要用到四个X端子吧

网友F:
PLC是否有电位器功能?

网友G:
看来对多段速不是很了解,俺对多段速用的多,既然有PLC,输出四个点,用单按钮控制就简单了,确定是否是多段速,看一下PLC的输出灯就知道了哦

网友H:
变频器15段速度设置是不是以5HZ递增的关系,如果是,那么加减按钮就是控制PLC四个速度输出端子组合输出,PLC程序中左右移位即可实现。

网友I:
X1 X2 X3 X4的二进制组合???我看就是这样的
天行健

网友J:
少见多怪

网友I:
比如X1=L X2=L X3=L X4=H对应C05多步HZ1  .X1=L X2=H X3=L X4=H对应C09多步HZ5
天行健

网友I:
比如在三菱PLC上编程时用x1做启动x2做停止x3做加速x4做减速用x5做自动/手动,用y1,y2,y3,y4做二进制递增递减输出。再用内部计时器计数器做出多段自动递增递减程序,应该不难
天行健

网友K:
如上面所说,这个从图片上看是多段速控制,控制端子已经很清楚地给出了X1/X2/X3/X4这4个端子连接,和各端子的二进制编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多段速,而是用up/down功能;
问题在于楼主描述的15种速度是如何识别、控制的?

15种速度的识别是靠PLC的记忆(15种速度是循环工作的),15种速度的控制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提供:F01/C30/E01/E02/E03/E04的参数设置

F01设置为:0
C30设置为:1
E01:0
E02:1
E03:2
E04:3
即没有改变,除了C30外,完全是出厂值。
这个变频器控制我是搞不清楚了,等弄到程序有机会彻底查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多段速,因为从接线来看用到了X1 x2 x3 x4四个端子,还有正转启动,反转启动两个端子,如果是UP/DOWN 的话,应该不需要用到四个X端子吧

如果是多段速加UP/DOWN的话,应该是10条控制线,正转、反转、高速、UP/DOWN 、x1------x4及公共线,而不是7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是否有电位器功能?

PLC是三菱FX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对多段速不是很了解,俺对多段速用的多,既然有PLC,输出四个点,用单按钮控制就简单了,确定是否是多段速,看一下PLC的输出灯就知道了哦

那你说说看,就富士的变频器,正反转+高低速+按钮增减速+15段速要多少条控制线?
富士的变频器,正反转+高低速+按钮增减速+15段速不使用通信控制的前提下,7条控制线你能否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少见多怪

富士变频器正反转+高低速+按钮增减速+15段速,使用7条控制是怎么做的,仁兄请赐教。

网友A:
楼主到底是在装不懂,还是你真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调速方式?

我们好好分析下楼主的描述,括号里面是我自己的理解。

这条皮带有高低速,可以正反转,皮带有15种速度(这跟该变频器多段速最多十五种速度吻合),每种速度分别可调(只调一个方向的高速,低速是固定的,而且是采用按钮加减速,如果现场设备真的能每种速度分别可调的话,那多段速是无法实现这样的功能的。)。
变频器的频率信号给定方式设置是“0” (这个设置对该变频器是采用那种调频方式起最关键的作用,0是采用键盘面板设定,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模拟量,UP/Down,通信,这些方式来调频了,但可以是多段速)

变频器的X1-----X4的设置未改变,(设置未改变,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采用默认设置?)
变频器的C5------C19这15段都设有设置频率 (如果不是多段速,这里为什么要设置,还是说默认设置也是有频率的,但默认数值应该是同一个设置值吧?)

当按下加速按钮时,假如刚好是第一种速度,按按钮增加了5HZ,变频器参数C5设置是100HZ,那么它将在这100HZ的基础上叠加5HZ为105HZ,(假如是采用模拟量,up/down,这些方式的话,可能频率不会非常准确,会有一点小小的偏差,也不可能是通信,因为楼主自己说不可能,如果是多段速的话,这个频率就会非常的准确稳定。)按钮按的时间越长,加的频率越高,而且这个频率可以存储。变频器除了7条控制线、电源线及电机线外,没有通信之类的任何线了。

疑问:1如果X1------X4不是15种速度的选择信号,那么变频器里的设置为什么又对得上,难道是迷魂战?(如果是多段速的话,X1--X4刚好对应15种频率)
2频率给定用按钮,为何参数设置是键盘给定?(如果频率是采用X1--X4端子进行多段速控制的话,跟参数设置是键盘给定是不矛盾的,因为这个键盘给定的是X1---X4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的设置频率,也就是说加上这个频率皮带一共有十六个速度。这里的设置是用键盘给定,就决定了不可能是其它的调频方式了,知道吗、)
3这个加减速是如何控制的?(这个要看plc程序是如何给定的。)
  • 下载积分:+5(youzida_12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多段速加UP/DOWN的话,应该是10条控制线,正转、反转、高速、UP/DOWN 、x1------x4及公共线,而不是7条。

    从你说的这段话,就知道你对变频器还没理解透,从频率给定这个参数来看,调频的方式是唯一的,至少我所接触过的变频器,都是这样的,从没见过还有可以几种调频方式混搭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F01设置为:0
    C30设置为:1
    E01:0
    E02:1

    参数这样设置,那么确实是多段速了

网友L:
    15段速=4线
    正反转=2线
    公共线=1线
    7线刚好
    高低速就是在15段速里面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M:
         对多段速赞同。至于LZ说的速度记忆功能,往保持型内部继电器里以(字)为单位写数据就能做到。再BCD译码到输出继电器。高低速只要控制此字0-7循环或8-15循环

网友N:
    变频器15段速度设置是什么呀 是不是以5HZ递增的关系,如果是,那么加减按钮就是控制PLC四个速度输出端子组合输出 如果不是就真有点怪了

网友O:
    初来乍到。如果楼主不明白四根线怎么控制15种频率的。给你个提示。0000 0001   0010  0011  0100  0101  0110  0111  1000  1001  1010   1011   1100  1101   1110  1111  总共16个 俗称8421 BCD

楼主:
    经过查找变频器的7条控制线检查及程序,才发现这个变频器控制并不“神”,它就是普通的多段速,只不过是颠覆了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来个脑筋急转弯而已,对于这种多段速控制的思维方法,我深受震撼,原来还可以这样控制,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F01:0
    F02:1
    E1:0
    E2:1
    E3:2
    E4:3
    C5:80
    C6:85
    C7:90
    C8:95
    C9:100
    C10:105
    C11:110
    C12:115
    C13:120
    C14:125
    C15:130
    变频器的低速频率由键盘给定,低速正反转是同一个速度,高速也即是15段速由端子X1------X4给定,变频器的加减速按钮实际控制的是端子X1------X4的组合。
    说这个变频器控制“神”,主要是当时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频率时不够仔细,没有发现它是以5HZ为单位递增的,加减速按钮接的又是PLC输入端子,而不是按习惯性的思维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子上,加上又只有7条控制线(正反转+高低速+15段速+按钮加减速),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实质是脑筋转不了弯,惭愧。。。。。。
    附件: 装机20140313.rar (15 K) 下载次数:53

网友A:
    看你电柜操作面板挺简单,plc程序步数倒不少,注释也很详细,谢谢分享
    电机频率这么高?

网友P:
这个问题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多段速,而是用up/down功能;
问题在于楼主描述的15种速度是如何识别、控制的?
做过类似 不过没有这么多段速度而已 道理一样 主要是参数设置,基本变频器都有,加/减速时能通过开关量来设定的,通过UP/down实现,这个是最主要的 其他按钮直接接多功能端子,就是多段速了!储存功能肯定有的,没个变频参数不一样 自己研究吧!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