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3个伺服(位置模式)和7个步进怎么选PLC

楼主(2014-03-10):
我想选用三菱,3个3u加一个3G,一起做485通信,但是考虑成本太贵了,有没有性价比好的PLC?程序编写也方便的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用欧姆龙吧,还有你的机械工程师如果小型设备做这么多的电机,他就是一头猪

网友B:
楼上的可不能这样说……我知道的一台机就有20个步进电机,纯粹买电机都上W了……但我相信那货不是猪

网友C:
楼主,你可以用台湾永宏的!

网友D:
1楼多在此论坛混到侠客级别了,为什么说活就不能留点余地呢??个人见解。小型设备用这么多电机应该只有其道理!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所考虑的环境和工作要求不同,不建议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网友E:
所有的PLC多可以做的,用通讯的方式最便宜,效果好。

网友F:
买个数控系统,现在可以控制16轴的,成本估计两三万这样

网友G:
3个带总线通讯的伺服 + 8轴脉冲输出的plc ok 国产的便宜多了 主要是稳定

网友H:
用三菱Q系列吧,程序好控制一些。我之前也是用几个三菱FX3U联网来做的,觉得太麻烦了,后来用三菱Q系列就容易多了。我刚刚完成一台设备13轴的。4个伺服,9个步进电机。

网友I:
8楼的意见很好,我也推荐楼主用Q系列的,省事多了?

网友J:
4楼说的很好!做人还是要温和一些的好!

网友K:
Q系列簡單多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欧姆龙吧,还有你的机械工程师如果小型设备做这么多的电机,他就是一头猪

也不算小型设备啦,点数加起来就有100多个点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K:
Q系列簡單多了

我也想,但是客户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想节省成本,我只好用两个信捷PLC做通讯就可以啦
反正一个信捷最多可以控制10轴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L:
你用信捷一个PLC就可以带10轴,价格比三菱便宜多了
我看见你啦

网友A:
呵呵,我的风格就是这样,失言了,但是做为大多数设计来说,设计成这样,真是有问题的

网友M:
首先楼主强调价格便宜,哪优先选国产的,信捷一个PLC直接10轴就搞定,维控的好像有8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首先楼主强调价格便宜,哪优先选国产的,信捷一个PLC直接10轴就搞定,维控的好像有8轴的

那我就选信捷的 ,谢谢这位兄弟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N:
合信226H,伺服用CAN控制,步进用本体四个脉冲口,再加两个EM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