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加密,怎样删除程序

楼主(2014-03-10):
厂里欧姆龙PLC加密,想把它程序清除掉,重新做程序,怎么也删不掉,各位大侠给想想办法,先谢了

楼主:
PLC型号CPM1A

网友A:
写保护了,内存初始化

网友B:
CP1H的我知道必须使用存储器模块才行,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C:
1A 连上直接写一个空程序进去就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