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7 200 的频率值转换成周期值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S7 200中PLS指令中的PTO中的频率值转换成周期值是怎样转的.我看了手册一直不明.请各位指教.就是图片中的这个500US和100US是怎样算出来

网友A:
500uS*2KHz = 100uS*10KHz = ? ?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还是没有怎么明白,启动频率是2KHZ.这个2KHZ是怎样转换成脉冲周期500US的.我看手册上没有找到公式.所以一直来都没明白.请能讲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B:
1kk/500

网友C:
2KHZ表示一秒有2000个脉冲。1秒=1000毫秒。1毫秒=1000US 算一算就知道了。

楼主:
启动停止变频是2KHZ,但上文中频率转换成脉冲周期500US,后面10KHZ转成100US我看各位的解答。还是不明白咱得来这500和100这两个值。我真占到死角里去了。出不来了。

网友A:
Hz 赫兹,表示频率。
1Hz代表每秒钟震动1次,50Hz代表每秒震动50次,那么每次震动的时间就是0.02秒。

楼主:
谢谢版主的详细解释.我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