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画面

楼主(2014-03-11):
大家有没有遇到,软件编好后传入触摸屏后,屏内显示画面只有一小部分,比如某个画面显示会不不全的现象,屏坏?

网友A:
有遇到,应该是数据传输问题

网友B:
請教大大使用是甚麼系列的人機
GS ?
GOT?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可能通信问题

网友E:
人机界面与PLC通讯问题,拔出接头重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