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4-03-1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系统有问题 三菱软件装的时候尽量装在系统盘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哦,尽管出现这样的警告,程序传进去还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A:
你可以先 保存一份源程序 穿进去试试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对程序没有什么影响的。输入触摸屏一切正常。

网友C:
应该是移动原文件保存位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