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压力变送器工作故障和处理方法
1、当压力变送器输出为零
  a、检查电源极性是否接反
  b、将测试端子短路,检查壳内二极管好坏
2、当压力变送器无法通讯
  a、检查变送器上的电源电压
  b、检查负载电阻
  c、更换电子线路板
3、当压力变送器读数偏高或偏低
  a、检查压力变量的读数
  b、进行4~20mA输出调整
  c、更换电子线路板
  d、检查压力输入时是否发生阻塞
  e、检查测试设备
  f、进行传感器调整
4、当压力变送器输出压力无反应时
  a、检查变送器的电源电压
  b、检查测试设备
  c校对校准设定值(4和20mA点)
  d更换电子线路板
5、当压力变送器读数无规律时
  a、检查压力输入是否发生阻塞
  b、检查电动势干扰
6、压力输入时,压力变送器输出上不去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
  a、这种情况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在检查接线方式和电源,如果正常再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或者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有变化证明传感器没有损坏,如果无变化传感器即已经损坏。最后在考虑还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
7、压力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
  a、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
  b、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
  c、传感器接线不牢
  d、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
  e、传感器故障
8、压力变送器接电无输出
  a、接错线(仪表和传感器都要检查)
  b、导线本身的断路或短路
  c、电源无输出或电源不匹配
  d、仪表损坏或仪表不匹配
  e、传感器损坏
杜威仪器仪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