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FX1N-60mr?

楼主(2014-03-11):
本人新手,淘了个东西,不知怎么测试其好坏?求高手指点?

网友A:
FX2N-60MR?
FX2N系列没有这个60点型号,不知你从哪弄来的
如果是FX1N系列的倒是有60点的
自我解救

楼主:
是FX1N的,让您见笑了!

网友A:
你电脑可以装个触摸屏软件,三菱或威纶都可以,这样你就可以把电脑当作屏来使用
看看你编写的程序情况,提醒一下,屏上的按钮可以作为你程序的输入条件,但不是
外部X的信号,外部X信号是不能用屏上设置X来接通的。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