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比例阀过充问题,求助

楼主(2014-03-11):
各位猎手:用压力传感器 plc。A/D 组成闭环系统,主要是用于恒压,
实际压力中会过充,比如压力设定为800 运行之后反馈压力值 1500 ,
请求帮助! 谢谢!

楼主:
有高手在吗?

网友A:
PID参数或比例阀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如果可以,把程序和比例阀资料上传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B:
进气流量管道是不是偏大,比例阀是否开度过快,造成还未等调整,一口气就冲过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细心解答,今天我调节溢流阀阀了 搞定了。另外一台一样的机器好像溢流阀调压失灵 怎么调都没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