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現在設備用的是16個YAMATAKE的DMC104CV4000溫控模塊,現在要節約成本從新開發程序,想要替換掉原來的DMC10,
設備要用到64個通道的溫度採集——
目前有用HP光電的TP-X(64ch),但是效果不怎麼理想.......

也有找到OMEGA的OM-DAQ-USB-2401(8ch),但是太貴了,一塊要4000塊了,每台機8塊要3W多

沒辦法到這裡來發帖子請教各位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上有啊,64路1W左右
我需要很多,而且我們是大公司,不會在淘寶上購買東西的

网友B:
永宏的6路1000左右

网友C:
真的是不会做啊  不在掏宝上买  那你就要人家联系你们不就的了  不要在掏宝上交易不就的 了
你们的量那么大  去挂个公司 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我在使用一款8路的也才800元买的

网友E:
用安捷伦的采集仪+3490A插入板  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F:
泓格_分布式数据采集控制系统,一个采集模块8路,485通信,国内有好几家类似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泓格_分布式数据采集控制系统,一个采集模块8路,485通信,国内有好几家类似的产品。

泓格的不便宜,8路的4018需要1400左右,8个。还要加232或485模块六七百,和PLC通讯的话还好。用电脑显示的话,还搭上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