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目前公司改造的一设备使用气缸来控制一个张力杆,因外部压力有变化使张力杆有摆动影响生产,有没有一种装置可以保证气缸的压力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
我有以下的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1;想问一下〝空气增压泵〞有没有压力设定功能,可不可以保压。
2;我有个设想不知可行,希望大家指教。
使用一个储气罐,储气罐安装进气电磁阀和排气电磁阀,并安装一个压力开关测量压力,压力开关可设定压力,储气罐压力小打开进气电磁阀给储气罐供气直到达到设定压力。
气压大打开排气电磁阀减小压力。
不断向前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精密调节阀

网友B:
外部气源压力大于工作压力,可以考虑精密减压阀和超低摩擦气缸。
  • 下载积分:+5(dmh) 热心助人!

网友B:
    气源——精密减压阀——气包(底部可以排水排气的)——超低摩擦气缸
  • 下载积分:+5(dmh)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果是液压系统,可以并联一个氮气瓶,利用氮气的可压缩性能,可以达到保压效果。不知空气是否可以用氮气瓶。

网友D:
    有保压调节阀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有结果给大家汇报。
    不断向前

网友E:
    有,用气动液压缸就可以

网友F:
    SMC的电子调压阀。。。

网友G:
    三点组合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