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1):
同样的一个机构,同样的马达,及细分数、电流,都一样,用 PLSR    K5000       K10000   K100   Y0 指令可以跑到5000HZ,如用这个指令DRVI  K10000   K5000  Y0   Y2时就堵转,只能走2000HZ,   什么都没变,唯一区别就是个加减速时间问题,可我也把D8148设成K100 了,有时设K300也试过,为何DRVI就是不行呢,请高手指点!在下先谢了!

楼主:
怎么回事呀,这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加减速时间短了。你再认真看手册。
你好!你说加减速时间短,为什么PLSR加减速时间为100MS可以,而DRVI 加减速100MS就不可以呢?还有如果DRVI指令D8148设置大了如1000或2000MS时,它的速度提不上,不管速度设置多少都没什么变化,这是这么回事?
  • 下载积分:+5(hsl199)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高手给于解答!谢谢

网友B:
    还是加减速时间设置不好的原因 多试验机组数据

网友B:
    DRVI能输出的最低频率编程手册上有详细公式计算的 要看手册

网友C:
    提速要快还是建议你用PLSR 指令  如果你是用信捷PLC可以用PTO指令效果比PLSR还要好
    我看见你啦

网友D:
    你看下手册上这2命令的爬速时序图,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