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电机控制梯形图

楼主(2014-03-11):
一个开关控制四台电机启动要求每隔2秒顺序启动,停止要逆序每隔2秒的梯形图。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啊,我的电脑里有现成的,给你发个你自己根据需要修改下。

网友A:
题目写错了,应该是四台电机单按钮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时间间隔是5秒的。

网友B:
这个够简单的了,初学者一看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啊,我的电脑里有现成的,给你发个你自己根据需要修改下。
需不需要这么复杂啊,才四个电机,而且程序也有很多漏洞。

网友A:
回复傲雪狂风;请看下题目,一个按钮启动停止的,,别的先不说,我的程序主要是时间好调啊,只要调一个TO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A:
貌似傲雪狂风的程序不能逆序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