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器MR-jE-40A,电机联接圆盘后有响声?

楼主(2014-03-11):
三菱伺服控制器MR-jE-40A,电机联接圆盘后有响声?旋转一个角度后圆盘摆动?不知道怎么办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把伺服刚性降低一点,调整参数。
或者伺服功率偏小。

楼主:
安装的盘子是直径152mm铁盘有4kg左右!打电话给三菱客服他说是调PA08和PB06-PB10的参数!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弄!求版主指点!谢谢!

网友B:
很多人都说MR-JE不如以前的MR-E好用,我也有同感。
三菱有一个软件可以调整这个,但也很麻烦
你可以把参数PA09 调大调小试试,看反应会不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