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2):
各位工控朋友们,大家好,最近遇到了个事,虽然事情搞完了,还是有点疑惑,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情况如下:原先程序是FX1N-24MR的PLC,温控表是山武的,型号SDC35,在用1N时通信正常,可以接收数据,也可发送数据,发送请求M8122是M8012刷新通断的。
         现在把FX1N的程序转换成FX3G后发现问题了,可以发送数据,就是接收不到,程序是没有改动的。打电话咨询的三菱客服,客服那边说3G是可以兼容
          1N的,因为3G是1N的代替品,以后就用3G代替1N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情况是同一程序,1N的可以,3G就是不行,达不到控制要求。

刚开始从接线上,通信格式上找问题,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想想,1N的处理速度上没有3G快,会不会跟这有关系呢。因此把发送请求M8122用M8011来刷新通断
还是不行,再换成M8013试试,还是不行,数据还是没法接收到。怎么办呢,没办法那就得用个时间继电器T来看看,通过T接通0.2S,断开0.1S来刷新发送请求M8122,
这次终于有效果了,可以接收到数据了,心里现在放松下来了。这时我还想看看用M8012刷新行不行,程序写入PLC后再看,还是不行,现在可以看出来了,问题就在这
个刷新条件上,刷新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还得在一个时间范围内,再来个T接通0.2S,断开0.1S来刷新发送请求M8122,同样成功。客户催得急,后面也没有再测试
了。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疑惑还存在,希望各位帮忙解惑。
自我解救

网友A:
话说是兼容,其实并不是安全兼容。

有些细节的性能也不太一样,比如你说的时间上。FX3G的扫描速度比FX1N快,所以有些程序可能效果不一样了。

关键是,有很多特殊的M和D不太一样,具体要看相关手册。

可参考:

通信手册:http://down.ymmfa.com/?id=170

FX3G编程手册:http://down.ymmfa.com/?id=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