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力调节器

楼主(2014-03-12):
现有三根加热丝,用三相可控硅移相控制,采用星型接法 中心点不接地,
故障现象:B相电流大于A相与C相电流, 大接近30个安培,断掉控制器控制电源后,发现三相任然有电流,A 与 C有15A, B 有20A.
求解!!!

网友A:
是不是,触发控制器有问题了呢,遇到这个情况,没办法,一般是更换控制器吧;
断开电源,若,可控硅不受控了,也会通的;

网友B:
c b 相模块坏了 要不就是接地了!

网友C:
部分相击穿,或者其它故障造成一直导通,

网友D:
改变控制器接线使三相单独受控,首先判断是控制器故障还是可控硅故障还是。。。。。。

网友E:
B相可控硅击穿,续流二格管成了整流二极管
天行健

网友F:
控制器坏了,要不把三相触发线都拔掉看有没有电流。

网友G:
第一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测控制器的三相输入电压,最好能测到可控硅的输入端。
第二你要确A,B,C各相是不是每相是有相同功率多组发热丝并联使用,是的话你要检查A和C相有没有断了部分发热丝。
第三检查A,B,C可控硅输出电压是否相等,因单相可控硅可以通过改变导电角来改变输出电压,如果输出电压不同电流当然不同。
如果B相可控硅击穿,你可关掉电源,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B相可控硅两端是否电阻很小,如果是,或有怀疑你就把它和A或C相可控硅对掉一下。

网友H:
用万用表一下不就晓得了吗

网友I:
根据你的电路结构,是属调压调功电路,是触发控制半波的,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一下单向可控硅和负相二极管(假定可控硅为正半波),假如硬件检测没问题,用示波器观察每相电源与触发波形同步情况(注意!一般示波器不支持通道隔离,是共地的),应该是在90度以内触发.

楼主(2014-04-16):
查出是有一相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