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USBl线连接Q系列PLC的驱动哪里有,请高手们给一个。

楼主(2014-03-12):
USBl线连接Q系列PLC的驱动哪里有,请高手们给一个
!!!

网友A:
驱动就在你安装好的编程软件所生成的文件夹里面。。。以GX work2为例
好的谢谢

网友B:
连接上usb线后,会弹出让安装驱动,你找到三菱软件的安装目录,让驱动自动搜索安装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