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喂料方案

楼主(2014-03-12):
有一台塑料磨粉机,目前喂料是通过手动实现的!这样操作已经烧了好几次电机了。现准备改进喂料方式。想通过磨粉机主电机的电流大小来自动调节喂料器的大小,希望达到当主电机电流达到90A时停止喂料,当电流小于70A时又开始喂料!电流值可以随意设定。目前的喂料器是一电磁铁,靠电磁铁的振动使物料进入粉碎室。在此请教各位前辈!需要一些什么元件。如何设计?谢过了!

网友A:
可以用485通信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B:
要这么复杂吗?买一个电流互感器,加一个电流继电器就可以,有一种数显的,可能通过拨码调电流.这些小机器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电流超限报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