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点能通多大交流电流???

楼主(2014-03-12):
看图,看图,再看图~~~!
OMRON的MY4N的中间继电器~~~触点~~~~能控制0.75kW的单相电机启停吗~~~

楼主:
图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

网友A:
电流大概3.多a 如果不是频繁起停的话没事的

网友B:
标称5A,需要使用的话可以多触头并联使用

网友C:
以前我使用时是将多余的触点都并联在一起使用,以加强触点容量。

网友D:
这就是普通的5A小型继电器,如果设备卖出去不用保修的话,可以用,建议用在一次性设备上。 给你个实际使用例子:5A的小型继电器单触点控制3W的交流电磁气阀,人为拆掉阻容保护的情况下,以5S左右的频率工作,用不了半年。0.75KW电机的电弧比3W的电磁阀强得多,如果真这样用了,请把“Made in China”这个抺掉。
下载积分:+2(hot_cha) 最喜欢最后那一句!!

网友E:
省钱也省得太狠了,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0.75KW的电机,标称5A实际上都是阻性负载,电机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都很大,肯定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F:
为何不用小型大功率继电器呢?

网友G:
不频繁启动,完全没问题,频繁启动时拉弧很快触点烧坏。

网友H:
实践证明不能带电机。火花太大,很快就烧坏触点

网友I:
,理论上是能用,最好别用,很容易烧的,

网友J:
频率高的话普通继电器是伤不起的,建议用固态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

网友K:
多个触电并用,我用在450W的电机上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楼主:
我这个可是750W的啊~~~~怕拉电弧~~~
引用 网友K:
多个触电并用,我用在450W的电机上现在还没出现问题

楼主:
用这样的继电器,行吗??

楼主:
LY4NJ HH64P的小型中间继电器
引用 楼主:
用这样的继电器,行吗??

爱家爱china

网友L:
可以 但是零线要不受控。。。或者两个继电器 一个控制火线 一个控制零线

网友M:
为什么不用大功率继电器呢?最大3A

网友N:
OMRON的MY4N的中间继电器, 触点的额定电流是3-5A,多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N:
OMRON的MY4N的中间继电器, 触点的额定电流是3-5A,多看资料

用在0.75KW电机电路上,怕起电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