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制令问题

楼主(2014-03-12):
如上图所示:当接收数据存放至D1070-1085寄存器内并自动转化为十六进制转存至
D1050-D1055中。
这是当设置地址为1#站时。那如果还有2#站或者更多,还是讲读取数据存至D1050-D1055中吗?

网友A:
是,所以要在“接收数据内容处理”段将数据保存到其他储存区

楼主:
回复楼上:
1#站 MOV D1050 D20
2#站 MOV D1050 D21
这样的话。两个D1050是不是出现重叠现象。
还是有点不明白?麻烦。

网友A:
是重叠,但应为MODRD指令同时只能有一个有效,所以只在有效期间用M1127这个条件将D1050转移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楼主:
哦。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想1#站读取时执行一次MODRD将D1050存储至D20
那2#站读取时再执行一次MODRD将D1050存储至D21中。
请问楼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M1127后面的就是处理数据的,比如判断接收数据是几号发送的,把相应数据存到你规划好的寄存器

网友C:
楼主理解是正确的,只是在接收数据时要增加执行条件。

楼主:
嗯。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