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03-12):
高手在哪里?跪谢!!

网友A:
是输入和输出线性转换
下载积分:+1(黎白明) 真诚感谢!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本人不是很理解。输入是指哪方面输入?模拟量还是什么,LD12是什么量?谢谢

网友B:
四则运算,
根据程序流程把公式写出来,
即可看出,
这是个线性比例放大程序:
(LD0-LD8)*(LD12-LD16)/(LD4-LD8)
下载积分:+1(黎白明) 真诚感谢!

网友C:
不明,学习中..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D:
程序不全

网友E:
这是逻辑运算的一个问题。3L正解

网友F:
程序不全把源程序发上来

网友G:
上面几段的意思是(LD12-LD16)*(LD0-LD8)的结果输出到LD12,最后一段程序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