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S解密问题

楼主(2014-03-12):
我接收一台FX-1S PLC想解密,但是解了密码却读不出程序,这是咋回事?哪位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先写入参数,程序不要写入,然后再读出程序。有的PLC参数设置了只读程序的一部分内存,先写入参数,把设置置换掉,然后就可以读出来了。
下载积分:+1(xtl123925) 真诚感谢!

网友B:
1楼高手,收藏了

网友C:
1楼的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