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CC-link通訊問題

楼主(2014-03-12):
這幾天在測試FX3U-16CCL-M 程式編輯好 都發生ERR燈一直亮的 在想是不是我的遠程設備站還沒設定的關係 照成ERR燈亮
想請問各位先進 CC-link 的主站及遠程設備站 是否都要設定好"站號"那些才可以正常通訊??

网友A:
cc-link 设备站要先设置站号的,没连接或通讯不正常的话ERR灯会一直亮的。我用过Q系列的。

网友B:
必须先设唯一站号,

楼主:
所以說 就是 我的主站 跟其他遠程設備站都要設定好 才可通訊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