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2310花屏问题

楼主(2014-03-13):
现象是这样的:
程序是由GT1275转换过来的,但在用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花屏的情况,出现是不定时的,出现后按屏有声音但屏没有作用,相当于死机
断电启动后又正常。后来新建一个GT23XX的型号,编写一个画面测试,测试了一整天也没发现花屏现象。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
花屏。
各位工控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或有什么提示的处理方法。
自我解救

网友A:
可以这样试一下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旧工程的画面复制过来。
这样再用用看。

网友B:
我想还是程序这块,是不是传输速率设置上有差异??

楼主:
还有个情况是:
我用PLC(FX2N-80MR)编写一个程序,就是M8013驱动很多Y输出,在PLC上看显示灯是同亮同灭的
可在屏上看灯不是同步的,一半亮另一半是灭的,按理来说是应该是同步的,传送速度是115.2K
自我解救

楼主:
更新了OS,目前没有问题
自我解救

楼主:
你下个新的软件安装后,再载入到屏上。
软件中话我有个网站可以打开下载,查看我的信息就能找到。
另外的 屏是不是13年生产的?好像13年有这个问题.
自我解救

网友C:
应该是转换过来的程序不稳定啊!!可以试试用仿写的方法把程序编成GT2310的哦,只是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运行的时候稳定点!!

网友D:
可能是GT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08):
现在花屏的都是工程画面几乎一样,什么画面设置或什么参数设置造成呢?
而有的更新OS后屏正常,有的新建工程再复制旧工程的过去,有的可以,有的
还是有问题。疑惑?
自我解救

网友E:
软件的问题,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