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队列排序等待问题

楼主(2014-03-13):
请问同行,我公司使用的硫化罐生产中,一个硫化罐进汽过程中,别的硫化罐不能同时进汽,在按下进汽按钮的时候需要进行排队,而且在第一个罐进汽完成,第二个罐进汽的时候,如果又有新的罐需要进汽则还是加入先前的排队序列中。我现在不想做那么多的排列组合,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办法。我的想法是把进汽动作的开关量转变为数字量然后通过程序的比较语句进行选择,但是最终还是避免不了排列组合的问题。请教高手指点,不用给出具体程序,有思路即可。

网友A:
用堆栈做吧 FIFO

楼主:
兄弟能否说详细些?

网友B: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再说什么呢,你想说的是不是类似于我们在饭堂排队打饭的动作?

网友C:
先入先出,可以解决你的需求,有问题,qq,443489005

楼主:
是的就是类似食堂排队打饭的动作,后来的依次排队。也就是先入先出。手册上的数据表格操作指令,但是介绍的太简单了。我的基础不是太好有些看不明白。网上也找不到实例,那位兄弟方便给编一个简单的程序,3个排队就行,我学习下。最笨的方法我已经编完了,语句有点长,模拟测试也没问题,就是想弄点简单的。毕竟搞电气的不能太笨啊,是不?

网友C:
把大多数指令搞清楚,想想他们各能用于什么样的地方,实现什么样的控制功能,思路就会清晰很多,仅个人学习方法。

楼主:
眼下就是这个“数据表格操作指令”弄不太清楚,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B:
我觉得你使用SORT指令,这个指令应该是最简单的排序指令了。

楼主:
SORT指令能否有详细的解释?书上的太简单了。
zsfjn

楼主:
哥们,太感谢了啊,及时雨。

楼主:
能问一问,你的是什么书啊,有这么详细的举例,告诉下书名吧,我也去买一本。

网友D:
移位指令呢,有可行性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使用SORT指令,这个指令应该是最简单的排序指令了。

楼主要的是“排队”,不是“排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楼主:
是啊,是排队不是按大小来排序,如果按大小来排序的话我可以把开关量变为数字量然后进行比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是排队不是按大小来排序,如果按大小来排序的话我可以把开关量变为数字量然后进行比较的。

貌似三菱没有这种指令,你只能转换数字量了。

网友C:
排序是按数值的大小进行的,排队是按时间先后进行的!所以用排序指令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E:
给你8个罐抽气排队程序,最坏情况8人都按下抽气按钮,就按快慢排队。
X0-X7  各罐抽气按钮
Y0-Y7  各罐抽气阀
抽气时间统一为10秒,你自己改吧。
附件: 排队.rar (11 K) 下载次数:305
  • 下载积分:+5(hejc888)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工控新兵蛋子)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5(alphas) 兄弟,非常感谢你。真心 ..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感谢各位同行的热心帮助, 真心感谢。我今后也会努力回答我力所能及的问题,互相帮助才好。

网友F:
    帮顶!!!
    说不定我也会用到的!!!

网友G(2015-02-10):
引用 网友E:
    给你8个罐抽气排队程序,最坏情况8人都按下抽气按钮,就按快慢排队。
    X0-X7  各罐抽气按钮
    Y0-Y7  各罐抽气阀
    抽气时间统一为10秒,你自己改吧。

    学习了,多谢!

网友H:
    帮顶,谢谢楼上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