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740变频器设置上下限端子是哪个两个啊?

楼主(2014-03-13):
小弟认为是SU和RUN,可看到百度里面是OL和FU,求正解

网友A:
SU是输出频率可调整范围
RUN是输出频率到达时运动。可以设定你要执行的下限。
OL是报警用的
FU是频率限制。可以设为你的上限,达到就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