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QP软件下载QD75模块数据

楼主(2014-03-13):
用三菱QP软件下载QD75模块数据时,如果PLC的模块中比如有两个QD75M4,IO分别是60和80,从PLC QD75模块读取参数时,是新建两个文件吗,还是建一个文件,设置两次IO地址就可以两个模块的参数都可以读出来,因为在读出的时候让选择IO地址。

网友A:
设置不同的I/O地址就行了。

楼主:
经过实践应该是IO不同,应该对应新建文件,操作哪个,就要激活对应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