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速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13):
200的plc 高速计数器只能累加计数,怎样才能计算出速度,求教各路师傅

网友A:
速度就是让你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当然这个还需要依赖于你的设备的机械特性。这个特性是指是否带变速,编码器安装位置等。

楼主:
我用高速计数器可以读出累加的脉冲数,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怎么算,用中断吗,求楼上师傅给个例子,谢谢了

网友B:
单位时间末脉冲数-单位时间初脉冲数=单位时间脉冲数
用中断最为准确
中断程序中累计的脉冲数转存到某个寄存器,之后再将当前计数器当前值置零,那么这个寄存器内的数值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
至于中断程序、计数器程序,参考系统手册

网友C:
把东西都删掉了。还不如不发。

网友D:
很简单,中断,时间差的脉冲数相减/时间就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