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功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13):
照片中,画问号的那一栏,,,,这是正泰的交流接触器~~!

楼主:
论坛里附件容量太小了~~~~~

网友A:
附件容量小你不会修改文件大小啊?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图在这里了~~~~~

网友C:
通过屏幕抓图等,生成的图片体积会减小很多很多。

楼主:
图在这里,,,截屏的。

网友D:
应该是接触器线圈的功率,也就是说在接触器吸合时的耗电功率

网友E:
我的理解:是线圈吸合时的功率是平时正常运行时功率的10倍左右。如线圈吸合时需要电流是1A,则平时运行时把这个电流减少到100mA时,这个线圈任然能够保持吸合的状态。这个我在以前做电子线路板(功放中保护板时做过此实验)。你贴出的图片不同的功率实际上就是指这些。

楼主:
上边一行,,,已经有吸合功率,,保持功率了`~!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接触器线圈的功率,也就是说在接触器吸合时的耗电功率

楼主(2014-04-18):
求高人指点
~~~明示~~!

网友F:
看对应的电压值啊

网友G:
不明白
肥仔米

网友H:
写了这么明白,多看看,多想想啦

网友I:
没留意,会不会是负载电机功率

网友J:
吸合功率是指电磁铁闭合之前所需线圈的最大功率使电磁铁闭合。保持功率是指电磁铁闭合之后维持正常工作时所需的功率。吸合功率.保持功率都要比实际电磁铁所需的功率要大的,电压低了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接触器线圈的工作电压是有误差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