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绝对式编码器控制

楼主(2014-03-13):
增量式编码器在控制过程中一般采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功能来进行中断处理,但是使用绝对式编码器时一般输入为普通输入点,
但是在控制时如何达到高速计数器中断的功能?
一笑而过

网友A:
误导了。我以为是长线驱动。

楼主:
三菱、松下、OMRON的好像模块也没有这个功能哟,望大师指导!
一笑而过

网友B:
控制时可以使用其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时可以使用其2位
我的意思是如何使用绝对式编码器的旋转角度来控制,当角度到目标值时实行高速中断处理?如果只使用2位能达到要求吗
一笑而过

网友C:
三菱不是有高速计数器的么~!!X0-X7都是接入点

楼主:
好像高速计数器通道的输入只有单相输入或二相输入,如果是绝对式10位的,高速计数器通道是哪一路?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