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4-03-13):
最近想做一个圆盘打孔程序,想通过CP1H控制步进电机来分度,然后在指定位置打孔,请教各位大侠,步进电机的精度够不够,还有一个问题是步进电机一圈360度需要多少脉冲,脉冲数是不是由电机本身和驱动器决定的

网友A:
精度够不够在于你的选型
脉冲数是由电机本身和驱动器决定的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有拨码开关,分别显示电流控制和每转输出脉冲量控制,不同的拨码开关选择会有不同的控制精度!
liguangfu

网友C:
使用分割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