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有12个按钮开关,比如编号1#-12#,分别对应12个指示灯,灯编号分别为1#-12#,要求如下,比如当顺序按下1#——3#——5#——2#——7#,控制相对应的指示灯1#亮20秒熄灭——3#灯亮20秒熄灭——5#等亮20秒后熄灭——2#灯亮20秒后熄灭——7#灯亮20秒后熄灭,意思就是要有输入记忆功能,请各位大神动过手试一下,我今天使用S7200捣鼓了半天没弄出来,希望各位大神贴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A:
以回复了你的问题。

网友B:
是1亮完了才到下一个亮吗?还是按下按钮就开始亮呢?

网友C:
用指针编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D:
顶一下,我现在要做一个数码管显示多个报警代码和这个类式。求解?

网友E:
三菱的话可以用位元件和移出指令做,西门子的不知道。
dfy

网友F:
松下的可以用定义一个缓冲区来做,先把按钮编号,按下按钮时把编号写入缓冲区并读取到执行元件,读取时先入先出。相关指令F115(缓冲区定义) F116(缓冲区读取) F117(缓冲区写入)

网友G:
引用楼主xiaohy620于2014-03-13 22:42发表的 一个看似简单,做起来头晕的程序 :
有12个按钮开关,比如编号1#-12#,分别对应12个指示灯,灯编号分别为1#-12#,要求如下,比如当顺序按下1#——3#——5#——2#——7#,控制相对应的指示灯1#亮20秒熄灭——3#灯亮20秒熄灭——5#等亮20秒后熄灭——2#灯亮20秒后熄灭——7#灯亮20秒后熄灭,意思就是要有输入记忆功能,请各位大神动过手试一下,我今天使用S7200捣鼓了半天没弄出来,希望各位大神贴出来交流一下!

用位移指令做 很方便简洁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你想要的差不多 一个数码管显示报警代码.rar (11 K) 下载次数:401

网友H:
用8421码来实现吧,超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I:
用位移指令,按钮输入置位,20秒定时器移位,空跳跃,第12#灯复位输入置位!

网友J:
实践出真理啊,所以还是多实践

网友K:
可以借鉴传统电路的连锁方式,时间的话加一个辅助继电器来实现,我试过了,能行的,不难。

网友L(2014-04-15):
初学者 勿喷。。。。。。 自己编的 可能有错 望谅解
描述:GX Works

网友M:
路过 传统和位移都可以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N(2014-12-22):
用三菱做,简单多了
追求卓越

网友O:
顺序按下有点不好判断啊

网友P:
入仓出仓指令....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和你想要的差不多 [attachment=119657]

网友R:
用位移指令做

网友S:
三菱的可以用先进先出指令做!应该不难!

网友S:
我用三菱FX2N 写了下,本人已验证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下载积分:+1(zhengcai) 这个真心是对的,thanks

网友T:
西门子200的填表指令和查表指令试试 我没做过你试试看
永远年轻

网友U:
定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V:
建个ARRAY 12,用FFF与IW0 ,结果存到ARRAY里,然后扫描这个数组
只是个想法 不知道可行不 没试验

网友T(2015-01-26):
你用的是西门子200,可以试试用AD_T_TBL指令与FIFO指令
永远年轻

网友T:
7楼的编程思路正确 用西门子的填表指令AD_T_TBL,先入先出指令FIFO可以解决,首先将个按钮填表,然后用先入先出指令
永远年轻

网友W:
29楼程序是对的 又学到一招

网友X(2015-02-26):
高手真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