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3):
在现场控制中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需求,看起来简单,但是我想了一整天却无法编程来实现。为了讨论方便,我把它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有5个按钮和5个信号灯,编号1#~5#,每次只按下一个按钮,按的次序是随意的且没有时间限制,每按下一个按钮输出就亮一个对应的信号灯,持续10秒后自动熄灭,但是同一时刻只允许亮一个灯,即前灯不灭后灯不亮,并且亮灯的次序严格按照按钮按下的次序,例如按钮是2#——1#——5#——3#——4#,则亮灯也按照2#——1#——5#——3#——4#,不能乱。
敬请感兴趣的高手用S7-200示范一下。

网友A:
MOV就搞定了,好好想想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应该好写。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抛开问题看本质。
楼主你没有静下心情想问题哦。
首先不要把问题想的太过于复杂,按钮与指示灯对应就这样操作好了,见下程序;
这里只写了一个工位的程序,可以按此思路写其它的工位。
LD     I0.0
AN     M10.0
S      Q0.0, 1       //启动指示灯

LDB<>  QB0, 0
=      M10.0         //判断是否有按钮按下

LDB>=  QB0, 0
TON    T37, 100     //启动延时

LD     T37
R      Q0.0, 4         //延时时间到复位

网友D:
这个问题如果用简单指令来编是有点复杂的,我以前用变址做过。现在有些PLC有现成指令。这问题的本质就是先进先出。

网友E:
4楼的不错,先进先出指令方便

网友F:
越到后面越简单啊。

网友G(2014-05-20):
设备运行时,飞剪每运行一周切点接近开关就通过PLC外部中断一次,采集当前编码器计数值,并与PLC中存储的相对位置进行比较,根椐差值的大小和正负来计算出PLC所发出命令脉冲的频率。
请问哪位知道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或者给个运算公式也行呀!谢谢了!!!

网友H:
路过了,看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设备运行时,飞剪每运行一周切点接近开关就通过PLC外部中断一次,采集当前编码器计数值,并与PLC中存储的相对位置进行比较,根椐差值的大小和正负来计算出PLC所发出命令脉冲的频率。
请问哪位知道这段程序应该怎么写?或者给个运算公式也行呀!谢谢了!!!

这个我在一家陶瓷厂里做过这样的程序,料慢飞剪还可以接受,快点就不行了,后来我们都用伺服追剪了和印刷机追印一样的!

网友J:
跟着大侠们学习了

网友K(2014-06-20):
看这样可以 吗

网友L:
在前灯没灭的情况下我按了下一个,前灯灭了以后后灯还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