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6.故障求助

楼主(2014-03-13):
我有一个226的PLC,现在出现一个现象,运行一会儿就停止运行,STOP灯亮,SF亮红灯,不能和电脑通讯,提示通讯超时。过一会儿又正常运行,RUN亮绿灯,又能通讯。如此重复。我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程序,系统块也按默认值下载下去也是一样的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
我有一个226的PLC,现在出现一个现象,运行一会儿就停止运行,STOP灯亮,SF亮红灯,不能和电脑通讯,提示通讯超时。过一会儿又正常运行,RUN亮绿灯,又能通讯。如此重复。我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程序,系统块也按默认值下载下去也是一样的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

网友A:
首先你先确认cpu电源的连接是否可靠,查看程序是否使用到stop指令。既然你已经新建一个程序到cpu,那后面的那条概率就没有了。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发了2次。
你的问题可能的原因是电源本身或者连接存在接触不可靠的问题。
确认电源连接你可以如接触器启动/停止那样接一个线路接触电源是否存在瞬间掉电。确认电源本体只能是更换来排除了或者打开PLC看电源板的各连接插排是否插好,电源部分元件是否存在虚接等。

楼主:
不是发生两次,而是循环的报故障啊!老师

楼主:
那是电源板有问题哦!能判断cpu和通讯端口没问题吗?

网友B:
通讯口应该没有问题;
CPU板的问题无法排除;
外部短路故障无法排除;
另,在线时通过PLC----信息可否看到错误代码?

网友A:
你的故障停机现象与通讯口无关。与PLC电源板有关,与你的plc供电性能有关。

楼主:
很感谢你们哈!我已经把plc撤离现场了,I/o端子没接的,外部短路应该不会的。电源板修过的,我测电压是24.5v,5v电压没测。我继续找原因,有进展我会写上来,同时也需要各位老师的指点哈!谢谢!

网友C:
从新格式化plc ,没程序时有问题吗、简单io程序有问题吗、无通讯有问题吗,一步一步来

楼主:
现在plc在家里直接电源,把程序清除了,下载了一个简单的起停程序。在冷机时上电正常,大约半小时就开始报故障,时好时坏。不通讯时、和在停止状态也要报故障。问题可能就是你们提示的电源板有问题,重点查他了,cpu板有问题我也没法啊!好了有进展,再给大家汇报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哈

楼主:
我找个5v和24v电源代替电源板,还是同样故障。可能是的cpu板有问题,那么是什么元件能引起这样的故障呢?有知道的,帮哈忙哈!

楼主:
今天有空又开始弄这个PLC。抱着弄坏了就扔了的态度,居然弄好了!现在我就给大家讲哈过程,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自己修。前面我确认了是主板问题,就从主板开始。先从网上下了个CPU222的图纸。对这图纸找到CPU,看到那么多引脚有点头晕。但我看到有38。42脚是检测电路。找到地用万用表测电压。.没报故障时38脚为5.15V ,42脚为1.4V.当报故障时38还是5.15V。但42 脚却变成0.004V.。自己恢复正常时42脚又回到1.4V。此时有点眉目了,查找外围42脚连到一个HC14A的芯片,想到冷机能正常运行,我试着报故障时给他吹冷风,一会儿就不报故障了,然后不管他,又报故障又吹冷风又正常。现在可以确定是他的问题了。没有配件,我看到中板上有,看了哈图纸是输出点驱动。把他拆了,先用上。把HC14A换上,上电一切正常。算是弄好吧!我们虽然没工程师的水平,但细心些找原因,胆大加运气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和我一样是菜鸟的在弄主板时一定要小心静电哦。有说错的请大家指点,望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