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三菱A系列PLC读取程序时有时报错,有时能连上,为什么,有图

楼主(2014-03-14):
用GX Developer8 连接三菱A系列PLC读取程序时出现报错,现在连不上了,为什么,有图,急求帮助

网友A:
线路问题,下载

网友B:
用好点的转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问题,下载
下载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好点的转接线吧。
你也遇到过吗,我手上有两根线,都是这样,昨天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了软件,再连直接一次都没连上

网友C:
确认下,你的电脑连接端口是否与软件显示端口一致,以前能用吗,确认下,如果有网络,可以通过网络,下载程序

网友D:
检查给PLC通讯端口的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 是不是符合要求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以前有个OMRON C200 PLC当时改造的时候能读写,后来改造完了,突然不能读写了,很是奇怪。到现在都不能读呢。

网友F:
通信线是否安装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