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地址为什么有I\W\Q开头的?还有的直接数字没字母

楼主(2014-03-14):
程序图片如下,好友PLC接口图面如下
请问如何在PLC实物上找到与程式对应的接口
顺便问下谁能破解我这PLC功能块的密码

网友A:
我回答你的还是同样一句话,看操作手册。里面讲得比我们都详细

网友B:
啥都不知道,就急着要破解密码了。

楼主:
操作手册我就一本这样的 不够详细吗
大神们还有实用点的吗 分享下
谢谢哦

网友C:
我记得以前你也发过这个我也给你弄开了的啊。
自己验证就是,3个都是一个密码。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