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的ACE2012里面制造商只有AB、ABB,请教各位大师能添加吗?

楼主(2014-03-14):
如题,求解答!

网友A:
是可以的,要不你可以把以前版本的给导入进去

楼主:
我没有安装过以前版本的啊,就只装了2012.
大师能传点给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安装过以前版本的啊,就只装了2012.
大师能传点给我吗?不胜感激!!!
你可以重新运行ACDE的安装程序,然后选择修改,之后你可以在厂商选择中勾选你要添加的厂商。
Good Luck~

楼主:
谢大师指点,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3楼大师指点,成了!!!

网友C:
同意3楼的意见,我以前装2011版时也忘记勾选厂商了。现在我也用的是2012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