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L10的PLC

楼主(2014-03-14):
大神们,求指点!CP1L-L10不能用普通的RS232选件板,那怎么才能跟触摸屏通信啊,急!!!

网友A:
看到没啊!你选的型号不支持通讯扩展板~

网友A:
如果,IO点和程序容量够,选择14点就可以了!10点的不支持通讯扩展板!

楼主:
之前不知道啊,直到PLC到手之后才发现问题...初学者,悲剧!谢谢各位。

网友B:
学习了,我买了个破的CP1L-L20型的,比你的多十个点,可以装选件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