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型号求助

楼主(2014-03-14):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三菱的变频器220V单相输入的是不是只有FR-D720S这个型号?谢谢了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A:
最常用的,最好买到的就是FR-D720S系列。功率有0.4 0.75 1.5 2.2
但还有一种冷门的FR-E720S,价格贵不少。
不知道0.4KW的价格差多少这两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