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4-03-14):
sick PNP的传感器如图所示(假如控制继电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2接24v继电器线圈的正极,继电器的线圈的另一端接0v,这样可以正常的控制驱动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问题是,假如传感器的信号输出2接24v继电器线圈的负极,继电器的线圈的另一端接24v,这样为什么控制不了继电器的吸合(用万用表测量继电器线圈无24v电压,但是传感器的信号输出2拔出来不接入继电器时,测得与线圈的另一端有24v电压),以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楼主283276325于2014-03-14 20:35发表的 传感器控制继电器的怪事,请各位指教! :
[attachment=118846] [attachment=118847] sick PNP的传感器如图所示(假如控制继电器),传感器的信号输出2接24v继电器线圈的正极,继电器的线圈的另一端接0v,这样可以正常的控制驱动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问题是,假如传感器的信号输出2接24v继电器线圈的负极,继电器的线圈的另一端接24v,这样为什么控制不了继电器的吸合(用万用表测量继电器线圈无24v电压,但是传感器的信号输出2拔出来不接入继电器时,测得与线圈的另一端有24v电压),以上,请各位指教!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输出接线圈负极,在传感器没感应到时测的有24v的电压,但是继电器没法吸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线圈只有电压,无电流通过。
工控菜鸟

网友D:
2楼正解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不明白啊!各位赐教!

网友E(2014-05-14):
SSR 一样,漏电流。
就是没有输出时不加负载,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加入负载后电压就没有了
形成原因是三极光的关闭漏电流特性

网友F:
要想搞懂是怎么回事先学好晶体管电路,NPN型接近开关输出低电位,PNP极性相反,你的第二次接法只适应NPN型的接近开关。至于接近开关输出点接继电器的正极还是负极与动作无关,接反了只是继电器指示灯不亮而已。

网友G:
同意9楼见解,如此传感器是晶体管输出的话,肯定有PNP与NPN之分,也就是说第二种接法造成继电器线圈两端是同一极性电压。如是无源触点的话可不分,怎接都行。

网友H:
不接负载 虚电压    正极进出没回路

网友I:
PNP型输出的是正电压,如果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也接正电压,等于同极性,形成不了回路,继电器是吸合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