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32MT故障求救

楼主(2014-03-14):
刚接手个三菱FX2-32MT,PLC中ERROR指示灯老亮,取出FX-EEPROM-4后,ERROR指示灯熄灭,但是程序写不进去也读不出来,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eeprom坏了。

网友A:
FX-EEPROM-4是PLC的外置内存卡,应该是程序出错了,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FX-EEPROM-4本身应该还没坏。最好能够找到这台PLC的原程序,重新写进去应该可以搞好了。。

网友B:
楼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