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4):
大家好,我用组态王与三菱PLC通过编程口通讯时正常,但用了FX2N-485-BD使用RS485通讯时,怎么也通讯不上,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附件: 组态王与三菱RS485通讯.rar (161 K) 下载次数:396

网友A:
PLC模块装上接线,不要设定参数
组态王延用编程口的参数设定,试试看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不行,试了。

网友A:
线有没有接对先?装上模块不设参数是可以当编程口用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线没问题,用labview和三菱PLC通讯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