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伺服控制器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3-15):
各位大侠,我公司用的三菱伺服控制器MR-J2S-10B1更换新的控制器时怎么从来都不用修改伺服参数啊,直接更换后就能正常使用,在网上看其他大侠的发表,都说更换伺服控制器要设置参数,头都晕了,另:MR-J2S-10A与MR-10B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你使用在什麼模式,若剛好是預設的,當然不用改

网友B:
伺服放大器的内部参数是不用更改的。

网友C:
三菱-B的驱动器是SSCNET总线驱动,参数存放在上位定位模块里,每次上电会把相关数据写入驱动器,所以你更换驱动器不需要设置参数,SSCNET总线驱动只能兼容三菱自己的-B驱动器。
-A的驱动器是脉冲定位驱动器,更换需要设置参数

网友D:
3楼正解,TYPE B的驱动器参数都是设定在定位模块或者MOTION CPUl里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楼上的正确

网友F:
三楼回答犀利,正解

网友G:
找到相对应系列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H:
高手如云
伺服控制器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