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故障检测仪的接线图。

楼主(2014-03-15):
有哪个大神能给我发个xianke BTG-1故障检测仪的说明书给我?哇
。还有顺便问下控制一个50千瓦电机前面的接触器串入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空气开关和接触器之间并联的,请问有什么用?

网友A:
我也需要一个,谢谢

楼主:
没办法啊,去朋友工厂里维修碰到了这个故障检测仪老是跳,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故障检测仪的原理。呵呵

网友B:
自偶降压启动吧
热心助人!怎么不能评分啊,郁闷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这个知道了,现在就是那个叫xianke BTG-1的玩意搞不明白,妈的连接线图也没有,我无语了。

网友C:
你说的那个可能是测功机,要不就是电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