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如图所示,C200的计数器,每次失电后重新上电,C200的当前值会变成零。
当我把那一条计数器程序删掉后,C200的值失电后还能保存。
现在的疑惑在于,我PLC没有外接任何输入,所以C200的复位端输入肯定是断开的,程序上不会复位C200的输入。
CP1H 的计数器都是断电保存的,有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

真是见鬼了,今天我尝试了下,把一个能够断电保存C200数值的PLC用PLC备份功能把程序备份出来,
然后写到另一个同样型号的PLC里面,结果C200的数值就不能保存,很奇怪,很诡异!!
PLC型号是CP1H-XA40DR-A,测试的时候PLC都是只供电,外部输入都没接

各位高手,您见过这种情况没,您能解释不!!

楼主:
怎么沉了啊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你不是把一个值传送到C200了吗?

网友B:
你用的你这个指令时可逆计数,跟CNT减法计数不一样,上电计数值为零,后者为最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把一个值传送到C200了吗?

绝对没有,因为我删了那条计数指令,数值就能保存了,本来PLC使用过程里这个值也是能保存的

网友C:
有待高手一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你这个指令时可逆计数,跟CNT减法计数不一样,上电计数值为零,后者为最高值。

这位兄弟说的不错,我验证了一下。
但是我那个机器实际运行的时候这个值却是能够保存的,很奇怪,还没找到原因,谢谢了!

网友D:
設定那看是不是有勾選功能
有勾選時使用HR/DM/CNT Tun on時將被歸0
取消試試看吧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说的不错,我验证了一下。
但是我那个机器实际运行的时候这个值却是能够保存的,很奇怪,还没找到原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設定那看是不是有勾選功能
有勾選時使用HR/DM/CNT Tun on時將被歸0
取消試試看吧

[attachment=119013]

哥们多谢了,这么有心,受教了

楼主(2014-04-17):
真是见鬼了,今天我尝试了下,把一个能够断电保存C200数值的PLC用PLC备份功能把程序备份出来,
然后写到另一个同样型号的PLC里面,结果C200的数值就不能保存,很奇怪,很诡异!!
PLC型号是CP1H-XA40DR-A,测试的时候PLC都是只供电,外部输入都没接

各位高手,您见过这种情况没,您能解释不!!

网友E:
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上电保存,唁哈

有上电保存的,其他都能存,就C200不能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