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教三菱通信波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5):
请问大家我有一台三菱FX3UPLC编程口通讯波特率设为115.2Kbps就通信不了,设为其他就可以通信,编程口电缆与触摸屏连接也通信不了,而另一台都可以正常通信。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肯定有一台真的有一台是假的......

网友B:
山寨货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