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如题:输入信号电压1.9v--2V左右无法触发PLC的输入点我想通过光耦加三极管放大以后在去控制5V继电器,但是小弟对这些硬件不懂各位前辈能否给个详细电路图出来我自己搞个万能板焊接一块......

我找了一些资料选了几个配件:光耦型号TLP521-4    三极管8050 NPN   就这些不够还说要加什么二极管保护,三极管加什么下拉电阻实在是不懂小白一个。
我看见你啦

网友A:
你直接的把输入信号的一端接入PLC的公共端,另外一端接入X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入信号串100欧左右的电阻后接光耦的1 2脚(直流是有极性的) 3 4脚接PLC的X com。(光耦以pc817为例类推)

网友C:
输入信号电压1.9v--2V是无法驱动光耦的,只能先驱动三极管放大信号后,再驱动光耦,光耦输出可直接输入PLC。

网友D:
是要加一个三极管放大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电压1.9v--2V是无法驱动光耦的,只能先驱动三极管放大信号后,再驱动光耦,光耦输出可直接输入PLC。

只要不低于1.7V我做了测试可以驱动TLP512-4光耦 至于我为什么不直接接到PLC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的要求是三个输入信号同时接通的时候继电器才接通给信号到PLC。就是没有PLC原始程序在手所以才想这样的办法,如果有我也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了。
我看见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的把输入信号的一端接入PLC的公共端,另外一端接入X就可以了

这样X点亮都不会亮好吧
我看见你啦